昆仑通态与三菱D700变频通讯

楼主(2015-07-27):
自编一份,通讯不上,求助成功通讯案例

网友A:
你好,我是一直用的昆仑通态和变频器直接485通讯的,我是用TPC7062(TX)做主站,然后一个温控器做1#从站,一个台达LE系列变频器做2#从站的,所有的控制程序都是在脚本里编写!

网友A:
可以加我的QQ857552016,进行互相交流,加的时候说是来自工控网哦,或者你留个邮箱我可以给你发个我的程序让你参考也行,大家一起交流交流互相提高一下,呵呵!

网友A:
这是我的截取的几张图片,可能会有点用!

网友B(2015-12-25):
根本就不用换写脚本函数的,父设备下面添加D700然后直接吧 PR79=O PR17=0 PR118=9600 PR124=0 PR338=1 PR549=0 父设备参数要跟这个一样

网友:
你是用485通讯吗,要是那样,你在父设备下选个MODBUS的标准通讯方式应该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