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做纯化水流量累计,怎么减少误差

楼主(2015-07-27):
西门子PLC做纯化水流量累计,用的西门子MAG1100F电磁流量计,程序应该怎么做才会误差小,哪位前辈高人指导一下,附上程序

西门子200和西门子电磁流量计MAG1100F做纯化水流量累计,误差很大,误差不稳定
电导率<4.2,4~20ma输出信号,累计400L、800L、1000L、1500L、2300L水量,累计到位关闭气动阀阀门,附程序,请问程序应该怎么处理才能把这些误差减小且误差稳定

网友A:
我感觉你的程序有点问题,我怎么没看到采样时间,也没做小信号切除。

楼主:
主程序那里,用中断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的程序有点问题,我怎么没看到采样时间,也没做小...

现在做的事中断200ms计时,累计到一定水量关气动阀,做了误差调节,还有您所说的低流量切断怎么做

网友B:
电气与自动化PLC群 22759102............

网友C:
化水能用电磁流量计测量么?

化水除去金属离子、杂质,含气比纯净水还纯,不导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水能用电磁流量计测量么?化水除去金属离子、杂质,含气...

可以用,只是不准,需要通过PLC程序处理偏差,做补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化水能用电磁流量计测量么?化水除去金属离子、杂质,含气... 内容的回复!可以用,只是不准,需要通过PLC程序处理偏差,做补偿

既然不准还用它干啥?

测水流量的表多的很,实在不行装个自来水表都比这个准

网友D:
给你个流量累计的程序,可以发个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流量累计的程序,可以发个邮箱,

能用程序处理外部条件引起的误差?1757077847@qq.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撞破烂钟...

使用方要根据配方加水,加水量到就关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