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修和维护振动电机及维修技术

楼主(2015-07-28):
振动电机对设备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同时振动电机也是易损设备,使用不正确时不仅电机本身寿命缩短,对所拖动的机械设备也造成极大的破坏,所以在使用振动电机时一定要严格按照振动电机的使用说明进行使用,增加巡检次数及力度,发现事故隐患后及时处理,万万不能带病维持运行。

一、振动电机的检修事项:

1、振动电机的出线电缆承受振动,所以要选用弹性较大的电缆作电机引线,一般电机引线在电机出线根部容易振断或磨破损伤,当出现此类故障时要打开电机,从电机内部重新接线。

2、振动电机的轴承要选用重型轴承,均可承载一定的轴向负荷,不论安装方向如何,轴承寿命不受轴向负荷的影响。拆卸轴承时要记录好偏心块的位置及激振力的百分值,更换完轴承后检查电机的转轴应有一定的轴向串动,先不装偏心块空试电机,运行正常后按原记录复位好偏心块。

3、偏心块的防护罩要密封好,防止粉尘进入内部,影响电机运行。

合理的使用,勤快认真的巡检才能更好的发挥振动电机的作用,才能延长振动电机的使用寿命。

二、运行中的维护事项:

振动电机大都安装在工作环境恶劣、粉尘大的地方,电机本身又无风扇散热,全靠自然冷却,在使用中除了与普通电机一样维护外,还有注意维护一下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