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数据运算的问题

楼主(2015-07-28):
情况是这样的,用数显表采集到电压值是二进制浮点数存在D10 D11中 与触摸屏输入的一个十进制小数进行比较 如果误差大于正负5%则输出高电平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写程序 是什么思路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把輸入的數值分別乘以(1+5%)和(1-5%)得到的兩個32位的浮點數,再與D10D11的數做比較,按要輸出相應的中繼值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