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怎么装不了昆仑通态,求指教

楼主(2015-07-28):
win7 64位怎么装不了昆仑通态,求指教

网友A:
报错是没有内存或没权限,检查一下这两个问题

网友B:
   这个不是系统软件问题吧,WIN 7 系统 建议以管理员身份安装软件

网友C:
按CTRL+F,在C盘中找寻msvcrt.dll,

有好几个相似结果,不管他,按CTRL+A(全选),点击鼠标右键。

点击第一项,管理员取得所有权,只见嘿嘿的窗口一闪而过。

再次重新安装MCGS软件,即可完美通关了。

网友D:
安装时候,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运行程序,应该就没有问题。

或者选择兼容模式就应该可安装上了,我的是64位win7旗舰版,已经安装了。

网友E(2016-08-11):
引用 网友C:
按CTRL+F,在C盘中找寻msvcrt.dll,有好...

网友F(2016-11-22):
兼容性和管理员权限都打开试试

网友G(2017-12-04):
把杀毒软件关了,再装一次

网友H(2018-06-24):
试看看,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