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系列触摸屏发送串口数据问题

楼主(2015-07-28):
现在我用里面的函数功能块向打印机发送指令实现打印,但是现在我只能发送固定的字符,我想发送一个外部寄存器的值即图中的“PLUS-TIME”应该怎么写

网友A(2015-09-10):
先把数据读取过来,取出高低字节,和其它数据共同组合成待发送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