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常出现卡死现象

楼主(2015-07-28):
   今天用STEP7-V5.5-SP2软件编程却经常发生卡死现象,保持在那个界面一直不动,只能用任务管理器将其关闭,若不及时保存的话,之前写的程序也就没了,哪位大神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还望给小弟讲讲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多谢了!!

网友A:
升级版本试试

网友B:
在输入地址的时候 切记不要用搜狗等输入法!这是卡死的主要原因。I  点   M 点

网友C:
我用过输入法  没什么问题   还是程序本身问题吧

网友D:
升级到STEP7 V5.5 SP3 试试。你用的应该是win7的系统吧。还是用SP3 吧

网友E:
重装一下系统,系统安装完成后,其它别的软件都不要装,先装西门子的软件,西门子软件安装完成后,再装别的软件,系统最好是原版系统,再有就是尽量不要装像360等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级到STEP7 V5.5 SP3 试试。你用的应该是...

我的系统是win7旗舰版3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装一下系统,系统安装完成后,其它别的软件都不要装,先...

不想重装系统了。。装了很多软件又要重新装,好麻烦啊

网友F:
你的问题绝对是软件冲突的问题。先把杀毒软件关掉试试,不行的话再看看其它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