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1SHCPU通信问题

楼主(2015-07-28):
请教各位三菱大侠:早期三菱A1SHCPU上只有一个RS422口,如果我想同时连接编程调试软件及触摸屏,该怎么办呢?谢谢啦!

网友A:
多主站的好像不支持吧,或者通信是随机的。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银光人生—华的回复!

          那请问,如果这样是否要另外购买其他A系列的串口通信或以太网单元加到CPU机架中来连接GX-Development软件呢?

引用 网友A:
多主站的好像不支持吧,或者通信是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