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电机接好之后不转,求大家帮助!

楼主(2015-07-28):
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按照图上的线路图接好线之后,手动JOC试运行马达可以转动,但是用程序发脉冲指令控制的时候,监视程序上有脉冲输出,但是电机不转,请大家帮我解决一下!程序是以前用过的程序,做过很多台同样的设备了,但是以前是由专门电控师傅来处理这一块的,现在我自己按图接线,灌程序之后就点击不转。图纸见附件上

网友A:
手动JOG是用程序还是用伺服驱动器,如果是伺服驱动器就是没使能,,只有在不使能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驱动器JOG,如果是程序JOG控制,那就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B:
试运行可以的话,那就是驱动器没有锁死,看一下serve-on引脚和com+引脚有没有接线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JOG是用程序还是用伺服驱动器,如果是伺服驱动器就...

 用驱动器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运行可以的话,那就是驱动器没有锁死,看一下serve...

  我是<此处内容被屏蔽>7号脚接的24V正极     36.38.41 接的COM-极   S-ON是接的Y2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试运行可以的话,那就是驱...

 3   5    7号脚接24V+

网友A:
就是serve-on信号问题了

网友C:
你确定你从JOG模式改回来了?!!我记得模式改的时候需要将使能信号拆掉才能修改成功,你这里没准参数没改过来

网友D:
好啊!看看好东西!研究一下

网友E(2019-05-16):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