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速电机调速

楼主(2015-07-28):
求三速电机内部结构图,为何有的是9个端子,而有的是10个端子?现有一三速电机,低速时没劲,供去的电源380V,U1 V1 W1短接,后面的6个端子2个一组接A B C.

网友A:
根据你所描述的可以参考此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所描述的可以参考此图:

你好,可否告知内部绕组结构,说是有三套绕组,内部是单独的还是像角接的三个绕组6个端子?

网友B:
有触点没有良好接触或者端子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触点没有良好接触或者端子松动

检查后的确有接触不好现象,紧固后低速还是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