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A5参数设置

楼主(2015-07-28):
各位大神:

         请问松下伺服(A5)驱动皮带轮转动(有加减速机)带动机械结构运动时会有很大的晃动,请问应该调节哪些参数!

楼主:
伺服是用作定位控制的

网友A:
是嗡嗡响么?如果是刚性调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嗡嗡响么?如果是刚性调小点。。。

是机械结构整体晃动比较大,然后皮带轮好像要碎掉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