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2-48T-E的外部X0-X7输入点响应快

楼主(2015-07-28):
XC2-48T-E的外部X0-X7输入点响应快吗,不受扫描时间影响是吗

网友A:
如果做普通输入点使用,肯定受扫描时间影响,如果是高速计数器应用,那个是启动了内部计数器中断,自然按照高速响应来处理

网友B:
用高速计数器,不受扫描时间影响~

网友C(2016-01-11):
普通输入点,要快就用高速脉冲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