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伏电源问题

楼主(2015-07-28):
型号610H,母板型号PCA6114。更换开关电源,如果电源没有-5伏输出,会对ISA接口板件工作产生影响吗?现在的开关电源2.31版开始都没有-5伏输出了!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A:
工控机是专用电源,普通电源会有问题,还是买匹配的电源吧

网友B:
您好,电源没有-5V, ISA设备无法使用,如果市面上没有此类适配器,研华的专用电源有-5V。可以从研华订购,您可以拨打免费服务专线800-810-0345

网友C:
市面上应该不难找到这样的适配器   中国市场嘛   品类繁多  不怕找不到

网友D(2022-07-22):
我是机箱厂家:1U机箱,2U机箱,3U机箱,4U机箱,壁挂机箱,接受定制,1852083     6763

网友E(2023-07-10):
2015年前的ATX电源应该都是有-5V的(白色的线),之后出的ATX电源应该多数都没有-5V输出了,没有-5V ISA设备是无法工作的。

网友F(2025-01-09):
应该有-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