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机身过热原因分析

楼主(2015-07-29):
  电机维修——电动机机身过热原因分析:

  1)电源导致电动机过热产生故障:

  ① 电源电压过高。当电源电压过高时,电动机贩反电动势、磁通及磁通密度均随之增大。由于铁损耗的大小与磁通密度平方成正比,则铁损耗增加,导致铁心过热。而磁通增加,又致使励磁电流分量急剧增加,造成定子绕组1铜损增大,使绕组过热。因此,电源电压超过电动机的额定电压时,会使电动机过热。

  ② 电源电压过低。电源电压过低时,若电动机的电磁转矩保持不变,磁通将降低,转子电流相应增大,定子电流中负载电源分量随之增加,造成绕线的铜损耗增大,致使定、转子绕组过热。

  ③ 电源电压不对称。当电源线一相断路、保险丝一相熔断,或闸刀起动设备角头烧伤致使一相不通,都将造成三相电动机走单相,致使运行的二相绕组通过大电流而过热,及至烧毁。

  ④.三相电源不平衡。当三相电源不平衡时,会使电动机的三相电流不平衡,引起绕组过热。

  2)负载使电动机过热的原因,负载方面使电动机过热原因有以下几种:

  ① 电动机过载运行。当设备不配套,电动机的负载功率大于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时,则电动机长期过载运行(即小马拉大车),会导致电动机过热。维修过热电动机时,应先搞清负载功率与电动机功率是否相符,以防盲无目的的拆卸。

  ② 拖动的机械负载工作不正常。设备虽然配套,但所拖动的机械负载工作不正常,运行时负载时大时小,如脱粒机喂入量过大时,电动机过载而发热。

  ③ 拖动的机械有故障。当被拖动的机械有故障,转动不灵活或被卡住,都将使电动机过载,造成电动机绕组过热。

  3)电动机本身造成过热的原因,电动机本身造成过热原因有以下几种:

  ① 电动机绕组断路。当电动机绕组中有一相绕组断路,或并联支路中有一条支路断路时,都将导致三相电流不平衡,使电动机过热。

  ② 电动机绕组短路。当电动机绕组出现短路故障时,短路电流比正常工作电流大得多,使绕组铜损耗增加,导致绕组过热,甚至烧毁。

  ③ 电动机接法错误。当三角形接法电动机错接成星形时,电动机仍带满负载运行,定子绕组流过的电流要超过额定电流,乃至导致电动机自行停车,若停转时间稍长又未切断电源,绕组不仅严重过热,还将烧毁。当星形连接的电动机错接成三角形,或若干个线圈组串成一条支路的电动机错接成二支路并联,都将使绕组与铁心过热,严重时将烧毁绕组。

  4)电动机接法错误当一个线圈、线圈组或一相绕组接反时,都会导致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而使绕组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