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H 60T的数据表疑问

楼主(2015-07-29):
我用的是松下的PLC的FP-XH 60T。不知大侠有无使用过这一款。

里面是用数据表的方式来做运动控制类型的设置。比如在数据表里设置X0轴的复位速度是100.那我如想在触摸屏上修改X0轴的复位速度的话。怎么把这个参数传给数据表里?

点位控制也是一样的,在PLC里计算出来了两个点的相对位置差,那么如何让PLC发出算出来的脉冲数,数据表里都是把每种类型的运动方式的脉冲数是指定了的。

可能是我没有正确理解数据表的作用,在这一块有点费解。请各路大神点拨

网友A(2015-08-28):
数据表的值是可以改变的,用385可以改变每个值,不懂问我,454565806,软件要用GR7方便

网友A:
先写速度在写脉冲,最后启动

网友B(2015-11-21):
引用 网友A:
数据表的值是可以改变的,用385可以改变每个值,不懂问...

想问问这位朋友:

1、plc的数据表定位能对几个位置进行定位啊。要是想对成百上千的位置定位怎么弄。要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善哉善哉了。

2、我没用过数据表指令,只用过梯形加减速指令。能否恒匀速来实现两段指令的连续?

3、数据表指令正常是怎么用的。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C:
可读可写的,用PTBLR BLW

网友D(2016-01-01):
手册后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E(2016-09-17):
可读可写的,用PTBLR BLW着个指令应该会好用一些

网友F(2016-12-20):
用PTBLR BLW着个指令应该会好用一些

网友G(2017-04-11):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哦哦哦

网友H(2018-05-08):
谢谢楼主分享        -----我要赚积分,我要下载资料

网友H:
可以看下完整程序吗,可交易 回复内容: 对:A454565806先写速度在写脉冲,最后启动内容的回复!

大橙子!!!

网友:
难得不错的资料,必须赞,好,顶楼主

网友I(2019-07-21):
引用 网友A:
先写速度在写脉冲,最后启动

请教一下后面K4 k6偏置地址是指的数据表的那个位置

网友J(2020-01-03):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