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figurator PMX 数据表

楼主(2015-07-29):
Configurator PMX 数据表的作用是做什么的?

里面有设置1-20号的控制模式。每种模式都是控制方式、移动量、目标速度、加减速时间。还有各轴的复位方式及复位速度。

我想知道,如果我在触摸屏上设置了一个复位速度,能不能把这个参数传递个数据表里的复位速度。

还是就是PLC计算出来需要移动M个脉冲。调用哪个指令可以把指定的脉冲数发出去。还是说可以把计算出来的脉冲数传递给数据表里

网友A:
要用385号指令把数据写到数据表里再调用数据表输出脉冲

网友B(2018-01-03):
看一下相关的文档,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