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工业机器人技术问题

楼主(2015-07-29):
请问安川机器人本体与外部轴协调动作怎么来编程!

网友A:
我也想学机器人。。。。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选项功能请咨询代理商。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
等于没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网友C(2016-12-06):
安川的操作指导说明应该有

网友D(2017-06-10):
大神给点提示 让大家学学学习

网友E:
楼主学会了吗  说出来分享下啊

网友F:
新建程序,记录程序原点,按下示教器上面的外部轴,X+ X-方向    切换机器人按钮 移动机器人想要到点的位置。点击插入回车

网友G:
程序创建时要加上外部轴,示教器上面有协调命令

网友E:
在设置里面可以找到吧 应该就是定义四个按键那里了

网友H:
选取关节坐标        坐标系里

网友F(2018-01-20):
外部轴和机器人协调?? 你指的是做协调??  还是编写带协调的程序? 1.机器人协调 机器人菜单--机器人校准---选择当前对应的轴组-如 R1+s2         X﹢ 或— 方向   同一方向记录三个点  角度大于30度  修改回车                    2.编写 协调程序--  使用协调指令 --SMOVC 为例  旋转外部轴记录点位SMOVC。协调指令分为同步协调  转换+7 机器人和外部轴同时移动,一般用于起收弧处较多。

网友I(2018-02-19):
不够积分,凑个积分,谢谢。

网友J:
谢谢前辈分享

谢谢前辈分享

谢谢前辈分享

网友K(2018-06-14):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