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工业平板电脑开发详解

楼主(2015-07-29):
硬件规格

产品特性

液 晶 屏:7"TFT真彩液晶屏(16:9比例),分辨率 800×480

触摸规格: 100万次以上(笔尖0.8m㎡打键荷重250克力,打键速度2次/秒)

中央处理器:Cortex A8 嵌入式ARM低功耗CPU,主频1G Hz

内  存:  512M Bytes DDR2 SDRAM

存储设备:256M Flash电子盘

扩展存储:SD卡存储最大支持扩展到32G

实测功耗:3.12W(12V,260mA);

电源输入:DC 9V-24V宽压输入,建议DC 12V或者24V输入;

接  口:

  3路RS-232接口;

  2路RS-485接口;

  1路RS232调试串口

 3路USB 主口;

  1路100M网络接口(可以选配为2路100M以太网口);

  4路模拟量AD输入(4-20mA);

   4路数字量IO输入输出;

   Wifi(选配)

   1路CAN总线接口

其它:

     内置RTC实时时钟(可断电保护)

     看门狗管理(可调节看门狗时间)

     内置蜂鸣器,提供函数控制发声;

     防浪涌、防雷击、防反接、过流保护、宽电压;

ePC-ES70T-L   API函数

在ePC-L中编写应用程序,需要用到网盘资料中的库文件和头文件,位置:网盘资料目录“testApp”->“ycapi”下的libycapi.so库文件、相应的头文件ycapi.h。下面根据每个功能划分为几部分,分别对各个功能需要调用的函数进行详细的介绍。

(1)#include "ycapi.h"

         在要引用函数的文件中添加。

(2)LIBS += -L../ycapi     -lycapi

INCLUDEPATH += ../ycapi

在QT工程文件(.pro文件)中添加。

注意:../ycapi是libycapi.so和ycapi.h存放的路径,客户需要根据放置的位置来定义此路径。

   (3)库文件是以类的形式实现的,因此调用前首先要实例化对象,如下所示:

              Ycapi * ycapi = new Ycapi();

              例如调用蜂鸣器打开可以用:ycapi-> BeepOn(true);

        注意最后不用的时候,用delete ycapi来释放。

2.3.1 设置背光的功能

    (1)背光控制函数原型:void   SetBacklightOn(int BakLevel)

     参数说明:

              int BakLevel:     亮度依次减弱:0,1,2,3,4

        (2)设置默认的背光级别函数的原型:void  SetDefaultBackLightLevel(int level)

         参数说明:

               int BakLevel:    默认的级别为:0,1,2,3

         注意:这里只有默认四个级别没有4。

(3)得到设置的默认背光级别函数的原型:int  GetDefaultBackLightLevel()

返回值:int :得到的参数分别为:0,1,2,3四种默认情况。

Note:函数的具体详细的用法,请看网盘资料中的示例源码

2.3.2 看门狗功能

       bool SetWDog(int interval)

       说明:  设置看门狗超时值

       参数:int interval:这里的范围是 0 < interval <= 30 ,单位是秒

       bool StartWDog();

       说明:  启动看门狗

       参数:无

bool FeedWDog();

       说明:  喂看门狗

       参数:无

       Bool StopWDog();

       说明:  停止看门狗

       参数:无

       Note:函数的具体详细的用法,请看网盘资料中的示例源码

2.3.3 蜂鸣器开关功能

       bool BeepOn(bool bStatus)

       参数说明:

       bool bStatus:  蜂鸣器打开:true

                        蜂鸣器关闭:false

       Note:函数的具体详细的用法,请看网盘资料中的示例源码

2.3.4 状态灯功能

       ePC-A产品前面板总共有三个灯,此处控制的是中间的灯。

       bool SetLed(bool bStatus)

       参数说明:

       bool bStatus:状态灯打开:true

状态灯关闭:false

       Note:函数的具体详细的用法,请看网盘资料中的示例源码

2.3.5 EEPROM读写功能

       读函数原型:bool ReadEEPROM(int addr,char *buf)

       参数说明:

              int addr :读的地址,0-255

              char *buf:读到的字符串

    写函数原型:bool WriteEEPROM(int addr,char *buf)

       参数说明:

              int addr :写的地址,0-255

              char *buf:写的字符串

Note:最大长度是255个字节,函数的具体详细的用法,请看网盘资料中的示例源码

2.3.6 IO输入输出功能(此功能选配)

       总共有8路IO口,默认配置为4路输入和4路输出。

   (1)4路输出

       bool SetIO( unsigned char level , unsigned char ioNum)

       参数说明:

              unsigned char level:       0:低电平 1:高电平

              unsigned char ioNum:    0-3(分别代表要输出的IO口号:OUT0 ~ OUT3)

       (2)4路输入

a)  bool SetIoMode(int ioNum,int ioMode ,int triggeredMode);

参数说明:

              int ioNum:             0-3 :分别代表要设置的IO口号:IN0 ~ IN3;0xf:代表设置所有的4路输入口为某种方式。

              int ioMode:            IO_POLLING_MODE(查询模式)

                                       IO_INTR_MODE     (中断模式)

        int triggeredMode: IO_INTR_LOW_LEVEL_TRIGGERED             低电平触发

IO_INTR_HIGH_LEVEL_TRIGGERED            高电平触发

IO_INTR_FALLING_EDGE_TRIGGERED        下降沿触发

IO_INTR_RISING_EDGE_TRIGGERED      上升沿触发

IO_INTR_BOTH_EDGE_TRIGGERED        双沿触发

函数说明:

SetIoMode是设置4路输入口的接收方式,分为查询方式和中断方式,可以对每一个口单独配置为查询或者中断。

在配置为查询模式后此函数的第三个参数不起作用,可以设置为任意的整数。

              在配置为中断模式后此函数的第三个参数来设置中断触发的模式,总共分为以上5种。

       注意:系统中默认使用的4路输入IO口全是查询模式,可以通过以上函数设置为中断方式。

       b) unsigned char GetIO(unsigned char * level ,unsigned char ioNum)

       参数说明:

              unsigned char * level:    0:得到低电平 1:得到高电平

              unsigned char ioNum:    0-3 (分别代表要得到的IO口号:IN0 ~ IN3)

       返回值说明:

              Unsigned char :返回的是所有4路输入IO口的当前高低状态,unsigned char总共一个字节,8位,从第0位---第3位,分别代表IN0-IN3的高低电平。

c) bool GetIoBlockMode( unsigned char * level,unsigned char ioNum)

参数说明:

              unsigned char * level:    0:得到低电平 1:得到高电平

              unsigned char ioNum:    0-3(分别代表要得到的IO口号:IN0 ~ IN3)

       函数说明:此函数是用于IO口配置为中断模式后,用户在一个线程中调用此函数,当要读取的IO口(ioNum)中断产生的时候才会返回,否则一直阻塞,所以此函数只能是用在IO口设置为中断方式后才可以用。

d)4路输入IO口使用说明

查询模式:系统默认4路输入IO全是查询模式,所以如果用户不需要中断模式,则可以直接通过GetIO函数来得到相应输入口的值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不需要用到SetIoMode函数。

中断模式:系统默认4路输入IO全是查询模式,所以如果用户需要中断模式,则需要通过SetIoMode函数来设置相应IO口为中断模式,并且设置相应的中断触发方式。设置完成后,新起一个线程,调用GetIoBlockMode函数,没有来中断之前一直阻塞,一旦系统收到中断,立即返回。

Note:函数的具体详细的用法,请看网盘资料中的示例源码

2.3.7 AD数据采集

bool ReadAdc(int channel,double *data)

       参数说明:

       int channel:   ADC 通道号:4~7

       double *data:  相应通道中读出的数字值,再需要乘以下面介绍的系数来得到采集的电压和电流的最终值。

ES70T-L引出4路AD(标配为电流采集4-20mA,需要电压采集提前声明)

(1) 电流采样
     电流输入范围:4-20mA
     AD分辨率12位
     最大采样率 200KHz
     实际输入电流I=D*(20/4095)
     AD转换误差为-5LSB---+5LSB
注:I为输入电流,以毫安为单位。D为转换后的数值,即为ReadAdc中读出的数字值。

(2) 电压采样
     电压输入范围:0-10V
     AD分辨率12位
     最大采样率 200KHz
     实际输入电压Vin=D*(10/4095)
     AD转换误差为-5LSB---+5LSB
 注:Vin为输入电压,以伏为单位。D为AD转换后的数值,即为ReadAdc中读出的数字值。

Note:函数的具体详细的用法,请看网盘资料中的示例源码

2.3.8 拷贝功能

       bool CopyDir(char *dstDir,char *srcDir)

       参数说明:

       char *dstDir:要拷贝的目的地址

char *srcDir:要拷贝的源地址

       Note:函数的具体详细的用法,请看网盘资料中的示例源码

2.3.9 输入法的使用

       ES70T-L系统中集成了输入法,可以输入英文、数字和中文,用户方便调用和集成到自己应用中,调用方法很简单,介绍如下:

       建立完项目工程后,在main.cpp文件中的main函数里面,添加如下: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QApplication a(argc, argv);

    MyInputPanelContext *ic = new MyInputPanelContext;

    a.setInputContext(ic);

    ycinput w;

    w.show();

    return a.exec();

}

只需要添加蓝色代码,就可以在整个工程的输入框中双击就可以调用输入法。

2.3.10  CAN总线

(1)void      OpenCan(int baudrate)

参数说明:

int baudrate:CAN总线的波特率设置,支持波特率如下:20000, 40000, 50000, 80000,

       100000,125000, 200000, 250000, 400000,500000, 666000, 800000, 1000000

 打开CAN句柄。

(2)void      WriteCan(int can_id,unsigned char * data, unsigned char dlc)

参数说明:

int can_id:发送帧ID

unsigned char * data:发送的数据

unsigned char dlc:发送数据的长度

 发送数据。

(3)void  ReadCan(unsigned  int *can_id, unsigned char * can_dlc, unsigned char * data)

参数说明:

unsigned  int *can_id:读到的发送帧ID

unsigned char *  can_dlc:读到的发送数据的长度

unsigned char * data: 读到的CAN数据

(4)void     CloseCan()

 关闭CAN句柄。

示例代码在光盘中,ycsrc/ycinput.tar.gz

2.3.11 网络配置

ES70T-L可以集成两路有线网口,LAN1和LAN2,标配只有一路,默认是LAN1。

bool SetNetWork(int num,bool isDhcp,char * ip,char * subnetmask,char * gateway,char *dns)

参数说明:

int num:两路网路的选择,LAN1:num=0

LAN2:num=1;

bool isDhcp:是否动态获取网络配置,预留接口,目前只能静态设置,因此只能是fasle

char * ip:        要配置网络接口的IP地址

char * subnetmask:要配置网络接口的子网掩码

char * gateway:   要配置网络接口的网关

char *dns:       要配置网络接口的DNS

bool SetMacAddr(int num,char * macAddr)

参数说明:

int num:两路网路的选择,LAN1:num=0

LAN2:num=1;

char * macAddr:格式:xx:xx:xx:xx:xx:xx 例如:0:A1:E9:40:6D:E6

注意:以上两个函数在深圳扬创科技系统主程序的设置工具中有设置,用户可以不调用这些函数,直接加载扬创的设置工具,目录为/bin/SystemSet。

网友A:
深圳市碁达光电有限公司

专业做:

最新款:五线15寸电阻式纯屏,电阻触摸纯屏,全屏

四、五线电阻屏,性线功能控制:2.0-3.0,我们的价格有优惠,品质性能好。透光大于85%,亮度:500CD/M^2,对比度:1000:1,点击次数:1000万,响应时间:10S,透光大于85%,分辩率:4096*4096我们四、五线电阻屏从5寸到22寸,都有做,型号比较齐全 ,适用:触摸一体机,POS触摸收银机,工控机,工业电脑,触摸点菜机

QQ:1875332440Mail:xu11633@126.com

热线:13480781468

地址: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下村社区第三工业区D栋3楼

网友B(2015-12-08):
学习学习了,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