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自动化 PLC临时变量L

楼主(2015-07-29):
 1本地数据堆栈区L是局部变量,L变量仅在调用它的子程序中有效。
不同子程序中的L变量可用同名。如,FC1中有L0.1,FC2中也有L0.1这个变量,而2者间没任何关系、也不会相互冲突。
2不需要做初始化
3 局部变量解释:
L 是局部存储器,作为暂时存储器或给子程序传递参数,L也可以L*.*(如L2.5 是BOOL 量,是第二个字节的第五位),LB,LW,LD来存取,但仅仅在它被创建的块中有效,它也可以在符号表中定义,但只能在各个POU自己的符号表中定义.
4.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在符号寻址编程时,全局变量直接显示符号名,而局部变量在符号前会加上#,采用局部变量编程有很多优势:程序可以功能化移植(减少重复编程量),大程序方便协同作战(把任务分成各个功能块),这是SIEMENS的PLC比较优越性之处。
5  使用时请注意,一定要先赋值,后使用局部变量又称临时本地数据区(L堆栈),位于CPU的工作存储区用于存储程序块(OB、FB、FC)被调用时的临时数据,访问临时数据比访问数据块中的数据更快。
“L是局部变量,只能在局部使用,不能在全局使用。”只是在这个程序块中可以使用的,使用结束后就会自动复位,它不能被其他的程序使用。临时变量的使用原则就是:先赋值,再使用
在S7-300CPU中,每一个优先级的局部数据区的大小是固定的。一般在组织块中调用程序块(FB、FC等),操作系统分配给每一个执行级(组织块OB,一般在OB块执行并调用其它FB、FC)的局部数据区的最大数量为256B(字节),组织块OB自己占去20B或22B,还剩下最多234B可分配给FC或FB。如果块中定义的局部数据的数量大于256字节,该块将不能下载到CPU中。在下载过程中提示错误信息:The?block?could?not?be?copied(该块不能被复制)。如果单击错误信息框中的Detail(详细)按钮,将弹出帮助信息:Incorrect?local?data?length(不正确的局部数据长度)。
在SIMATIC管理器中依次展开你的项目到Blocks(块),右击选中某个块,选择菜单Object?Properties(目标属性)选项。在块的属性对话框中,可以看到块所需要的局部数据字节数(Length长度:Local?Data(局部数据))。
在SIMATIC管理器中选中你的项目的Block(块(文件夹,执行菜单命令Options(选项)/Reference?Data(参考数据)/Display(显示),然后选择Program?Structure(程序结构),即可在参考表中查看局部数据的占用情况。

网友A:
电气与自动化PLC群 227591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气与自动化PLC群 22759102,,,,,,

东莞市英特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致力于打造中国最大、最专业的工控类品牌产品、工控类品牌商企业,拥有庞大的服务网点,东莞市英特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高覆盖、高效率的服务获得多家公司和机构的认可。现在主营合作品牌包括:ABB、西门子、欧姆龙、松下、台达、士林、劳易测、VAV、易能、伊莫特、菲尼克斯、威纶通、艾默生、SYM、海泰克、巨诺、显控、永宏、品鑫、明纬、雷赛、雅玛特、明研、银泰、森萨帕特、友乾、东晟磁电磁控、三菱电机、和泉、安良、施耐德、嘉准电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学习学习.......

  不客气,有什么需要可以找我  QQ1007096989

网友B:
A: 变电站项目概况

    变电站是电网的重要节点,实现电压转换与电能分配。

    国家电网及南方电网公司投资建设并维护的变电站,是变电站的主体;

    大型厂矿企业动力分厂(车间)独自建设并独立运营管理变电站(宝钢、金山石化、神华集团、上海大众等)。而中小型用户(工业园区、住宅小区)往往采取业主财政支出,电网公司代建代管的途径。

B: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组成

C: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主要功能

系统工况监视画面:

    全面给出系统的组成结构图,显示系统涉及的通讯工况(包括主机状态、现场设备通讯状态和网络连接状态)。

主接线图监视主画面:

    进线、主变、出线等开关的状态,P,Q,I,主变显示温度T;各段母线显示三相电压。

实时数据和信号列表显示:

    提供实时全电能量(频率、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素等)显示;提供实时开关量(开关位置信号,隔离开关信号,线路故障信号,保护动作信号等等)显示;

事件处理:

    系统的事件包括:开关变位,故障跳闸,越限报警等;事件发生后将自动引发如下行为:报警推画面\声音报警\报警文字信息显示\报警打印记录入库功能;

曲线生成功能:

    供实时及历史的曲线,显示负荷,温度等的实时变化趋势曲线。

运行报表:

    系统提供运行日,月,年运行及统计报表。

控制功能:

    在监控画面上对断路器开关、电容器组及有载开关进行进行控制。

保护整定:

    在监控画面上对微机保护装置进行保护定值设置。

统计分析:

    将进线、出线,厂用电等环节进行电度量的峰、谷、平自动采集、统计、分析。

与上及调度系统的数据转发:

    通用远动接口,以动态连接库的方式,按照CDT或Polling机制,依据上级调度选择的远动协议,组织实时数据报文上送上级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