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 PLC 硬件配置问题

楼主(2015-07-29):
像西门子PLC有硬件配置,三菱PLC怎么去硬件配置,添加硬件了怎么去通讯,我刚接触三菱PLC,求指教

GX-works2里面只有连接目标画面

求指教,谢谢了!!!还是一头雾水呢

网友A:
没做过,三菱的没有西门子这种模式

网友B:
1、如果你是指FX系列的话,那么就没有啥讨论了,毕竟S7-200也不需要组态硬件。

2、如果使用Q系列或者L乃至于R系列的话,在PLC参数中的IO分配就是完成的是西门子硬件组态中的机架上模块地址的分配。

楼主:
恩恩 ,谢谢!

如果要添加硬件,我知道西门子硬件组态没有的可以添加GSD文件,再添加硬件组态!

三菱Q系列IO分配怎么让它识别、通讯新硬件!

引用 网友B:
1、如果你是指FX系列的话,那么就没有啥讨论了,毕竟S...

网友C:
如果是FX系列,不需要配;

如果是Q或L系列,添加你用到的模块上去就行了

网友D(2018-04-19):
学习中,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E(2018-06-25):
同意4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