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恩士KV-N40DT编程运行时总是出错,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7-29):
具体报错的问题和程序中的位置如下图,我对基恩士PLC的编程不是很熟悉,麻烦懂的师傅帮我看看是哪里出错了,谢谢!

出错的指令用方框圈出来了,请问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A:
RASC是将前面的十六进制ASCII码转换为后面的2进制数,你这RASC指令前后都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