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Linux 瀚達電子

楼主(2015-07-29):
歡迎造訪瀚達電子

瀚達電子專注經營基於32位元ARM CPU的嵌入式工業電腦。ARM CPU兼具高效能與低功耗的雙重優勢,適合24小時不停機運轉;並且整合網路、RS-232 / 422 / 485、USB、GPIO、CAN等介面於一身,特別適合應用在節能監控、環境監控、智慧建築、智能交通系統、生醫設備、遠距照護等領域。

瀚達電子的ARM工業電腦,搭載穩定可靠的Linux或微軟的WinCE作業系統,容易上手,容易開發專屬應用程式。瀚達電子提供的技術支援與客制化服務,有口皆碑,獲得海內外客戶的讚譽與信任。瀚達電子主要的產品線包括:

Linux ARM9無風扇工業電腦(Box Computer)

Linux ARM9單板電腦(Single Board Computer)

名片大小般的Linux系統模組(System On Module)

Linux / FreeRTOS ARM9可編程自動化控制器及遠端 I/O 模組

Web-based的遠端 I/O 模組

物聯網閘道器及嵌入式模組

楼主:
Linux ARM9 無風扇工業電腦

Matrix-504

ATMEL 9G20, Linux-ready ARM9 Industrial Box Computer
with 1 x LAN, 4 x RS-232 / 422 / 485 TTYs and 2 x USB Hosts

Linux 2.6.29 computing platform with file system

CPU: ATMEL AT91SAM9G20, 400MHz

Flash: 256MB, NAND type

SDRAM: 64MB

DataFlash: 2MB

micro-SD socket: up to 32GB

Failover mechanism against system crash

Ethernet: 1 x 10/100Mbps

TTY: 1 x RS-232 / 422 / 485, 3 x RS-232 / 485

USB Host: 2 x USB 2.0 compliant

Power input: 9~48VDC, 250mA@12V

GNU C/C++ tool chain for Linux and Windows

网友A(2015-09-09):
FreeRTOS可編程遠端I/O模組RIO-2010PG。

RIO-2010PG搭載了32-bit NXP LPC1768 100MHz ARM Cortex M3處理器,內建64KB SRAM、512KB Flash,以及嵌入式實時作業系统FreeRTOS,可確保系統的可靠性及穩定性。RIO-2010PG配備了1個10/100Mbps的乙太網路埠、1個全雙工傳輸的RS-232埠、1個隔離式的RS-485埠、8通道的繼電器、16個光隔離數位輸入控制埠,以及用來連接溫度和濕度傳感器的1-wire傳輸介面。

此外,RIO-2010PG提供了支援FreeRTOS及LWIP通訊協定的開發板支援套裝軟體(Board Support Package)、設備管理公用程式和範例應用程式,使用者可選擇由Mentor公司所提供用來編譯ARM EABI的Sourcery CodeBench Lite,或是ARM公司的Keil這二種工具鏈來開發軟體,RIO-2010PG中所內建的小型Web伺服器足以用來執行客戶所設計的web-based應用程式。對於串列埠和乙太網路通訊埠的資料傳輸設定、網路的配置、EEPROM的讀寫模式設定等範例應用程式,在RIO-2010PG的application development kit裡都有提供。而設備管理公用程式則包括了device discovery、網路配置、以及使用者的網頁和韌體的上傳,讓使用者可對於硬體進行基本的配置與設定,並儲存這些設定供其它的應用程式來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