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接地故障电容电流计算

楼主(2015-07-29):
某一60kV电力线路长为100km,每相导线对地电容为0.005μF/km,当电力线路末端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试求接地电容电流值(60kV系统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解答Id=16.324 A)
请问Id是怎么计算的?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单相电容电流的计算公式如下,推导过程不复杂,

Ic=3×ω×C×Uο(A)
式中:

ω是角频率,ω=2πf
C是相对地电容
Uο是相电压
则:
ω=2×3.14×50=314
C=100km×0.005μF/km=0.5μF=0.0000005F
Uο=60kv/1.732=34.641KV=34641V
故:
Ic=3×314×0.0000005F×34641V=16.315911(A)

六、当接地电容电流小于10A时,可以不接地;超过10A但小于30A时,要用接地变;超过30A时,就要用消弧线圈。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具体是哪个规定?
根据《电力设备过电压保护设计技术规程》SDJ 7-79 第3条规定:
“3-60KV的电力网,应采用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方式,当单相接地故障电流大于下列数值时,应装设消弧线圈:

3-10KV 电力网     30A
20KV及以上电力网  10A ”
要求是明确的,但你说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将接地变压器和消弧线圈分割开来,其实在3-60KV中压系统,由于变压器的绕组中性点不接地,许多变压器绕组是设计成“角”形接线的,就没有中性点,而消弧线圈却要接在中性点上,用接地变压器,其绕组接成“星”形接线,就是要人工“造”一个中性点,然后将消弧线圈接在上面,可见,接地变压器是不单用的,是和消弧线圈串联使用的。

网友A:
这个算式有点复杂哦!很久不算,已经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