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接头防水处理步骤

楼主(2015-07-29):
1.端子压接好以后,在端子周围缠绕防水填充胶。收缩热缩管。

  2.如果是一般略微潮湿的环境,就在电缆两端分别缠绕上防水填充胶带,收缩护套管(护套管两端必须带胶)即可。

  3.如果环境比较恶劣,就必须使用自粘性防水胶带进行加强防水(也可以使用热缩防水胶带,我们一般都用自粘胶带,热缩胶带处于用于电缆破损修补)

A、填充完防水填充胶以后,在填充胶外层用自粘防水胶带缠绕一层或者拉长自粘防水胶带缠绕多层,但厚度不要太厚,以免太大了导致绝缘管套不进去。

  B、将热缩管套在胶处收缩好。

  C、在热缩管两端缠绕防水胶带,然后再缠绕一层自粘防水胶带,在电缆绝缘护套的两端缠绕防水胶带和自粘胶带,然后将护套管加热收缩完毕即可

网友A:
现在网上什么都有,还能搜擦屁股的正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