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松下plc问题

楼主(2015-07-30):
新手求助啊????手动全报警,怎么办啊??

  问题是原点返回代码设置异常???

网友A:
求助别人首先你得有明确的问题,其次是表达清楚。做好以上两点,恭喜你,在工控你会的到答案的

网友B:
一般的PLC都有自己回原点的指令,请认真看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