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B2AL009问题

楼主(2015-07-30):
客户要了几十台伺服,有一台装好启动报了AL09和AL011,有一台报了AL009,分别换了驱动器就可以了,发回来空载试机没有出现过问题,我个人觉得不是台达驱动器。问问高手们 AL009在什么情况下会报(除了技术手册上面说的调参数,调增益,扭矩限制过低,外部负载过大的)
1.电机动力线相接错会报AL009么?我6种接线UVW.UWV.VUW.VWU.WUV.WVU.(还是空载情况下)都试过没有出现AL009,但上网说可能也会出现的。求高手点明真相
2.电机出力轴安装得不同心导致憋死,按道理还说也是会出现AL009是吗?但只更换了驱动器就没有出现过报警
3.编码器线接触不良,线接错有可能也会出现报AL009吗?

楼主:
等了一天了,求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怎么还没有大神来帮忙解答一下啊···等了好久啦···

网友A(2016-07-15):
LZ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这个问题。我这是运行一会 有事吧 9号 有时候11号故障。准备换电机了,我是B2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