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域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7-30):
请教一个问题,图中划红线的执行指令中3、4、5域,从用户手册上看,这三个分别指的是执行3、4、5域中的#MOVEA、#MOVEB、#MOVEC。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三个数字,他们是在EEPROM上不同的存储位置?还是说这里的3、4、5是随便定义的?

先谢谢了!

网友A:
域,很神奇的译发,我比较习惯叫它“线程”。GALIL控制卡内部支持多线程同时(分时)执行程序。3、4、5分别是线程号。不同的控制卡支持的线程数量不同,有的支持0-3,有的支持0-7。对于XQ指令来说,如果没有这个参数,就表示0线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域,很神奇的译发,我比较习惯叫它“线程”。GALIL控...

首先感谢刘工的回答。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对于支持0-7的控制卡,0、1、2线程是否有默认被占用,换句话说,如果0-7所有的线程都没有被定义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可以定义0-7中的数值?还是说有一定的顺序需要考虑?

网友A:
任何线程用户都可以使用,但是0线程确实有特殊意义。

GALIL允许用户自己写一些特殊的程序,例如#AUTO、#ININT、#CMDERR等等,这些程序在特定情况下自动在0线程执行,而此时如果0线程有正在执行的程序,会被暂停,直到这些特殊的处理程序执行完毕。

除了0以外,其它的线程都是一样的。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标准的控制卡,而是某种特殊定制的卡,以上的说法就不一定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线程用户都可以使用,但是0线程确实有特殊意义。GA...

谢谢刘工的完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