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Web现场总线协议

楼主(2015-07-30):
CANWeb现场总线物联网协议

1.   前言:

 依托交通大学,总结多年大型电厂控制系统IO模块的设计、生产经验,利用先进的电子技术,结合 CAN总线 、以太网的优点,扬长避短,精心设计出高性价比的现场总线网络集成技术CANWeb标准(类似CANOpen、Devicenet标准 CANWeb标准特点如下:

(1) CANWeb 网络中的 各个节点(CANWeb节点分主站、从站2种) 配置简单,不需要编程,点击鼠标、键盘即可快速、轻松完成;

(2)  用户通过 以太网或RS485 Modbus协议与 主站 高速交换数据,主站自动通过CAN总线再与多个CAN从站实时交换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分配到主站的Modbus存储空间不同的地址中(用户不需要了解CAN协议),用户只需与一个Modbus设备通信,就可以监控多个从站设备;

(3) 用户通过 主站 的以太网Web浏览功能,可轻松完成对 从站 的监控、配置、信号强制、远程重启等操作;

(4) CANWeb是一种架构在成熟CAN技术上的高层通讯协议,继承CAN总线技术的一切优点:双绞线串接通信,布线、接口成本低,实时性强(1000Kbps可达1毫秒响应)、传输距离较远(5Kbps可达10公里)、抗电磁干扰能力强(不丢包);克服CAN的缺点:CAN编程难,带CAN口的上位控制器不普遍。

(5) CANWeb继承了以太网的优点:编程、调试、配置简单、Web浏览、高速、上位控制器一般都自带以太网口;克服了以太网的缺点:星型拓扑结构、布线麻烦,布线成本高、接口成本高等。

2.   CANWeb拓扑结构介绍:

主站MST (Master Station):CANWeb网络可有多个主站,可轻松配置冗余主站,主站只需配置 CAN口的通信速度,在一个 CANWeb网络上,多个不同的主站MST 可接不同的上位设备,如接控制器、接无纸记录仪、接监视LED显示盘、接手操器等。

去主站MST链接

  从站SIO (Slave IO): CANWeb网络可有多个从站(<99),从站需配置 CAN口的通信速度及从站的Id号(Id号推荐范围为1~98,99预留为SIO的SysCfg跳线短接时强制的Id),从站SIO可以为 多通道IO模块、温度、压力现场智能仪表、电动调节阀等设备。

 DI模块链接

DO模块链接

 DIDO混合模块链接

热电偶模块链接

 电流、电压输入模块链接

电流、电压输出模块链接

 CANWeb转RS485网关模块链接

 2.1.    CANWeb单网结构:

2.2.   CANWeb冗余双网结构:

2.3.    控制器的冗余设计拓扑结构:

在DCS系统设计中,要求 控制器、 CANWeb总线 冗余设计,见下图。

 3.   CANWeb可靠性的确定:

l       SIO上传数据包 到MST 丢包的检查:

    比较SIO上传数据包的数量 与 MST 接收 SIO 的数据包的数量的差值,来 判断SIO上传数据包的丢包状况。

l       MST 下传 数据包 到SIO 丢包的检查:

对下传的寄存器AO数据,延时检查对应的寄存器AI数据,如不相等,MST下传数据丢包。

l       SIO 对CANWeb网络 每秒 心跳包的发送,可用于判断SIO的通信状态。

快速提高您控制设备或仪表产品的形象和档次吗?开放性、现场总线、冗余、物联网等概念;

通过CAN总线,用Web网页浏览监控、调试、配置您的控制设备吗?

通过CAN总线与最多98个远程分布的控制设备,用以太网、RS485、PROFIBUS实时、可靠通信吗?

节省与控制设备通信的DI、DO、AI、AO繁杂的控制线吗?

而实现上述功能的成本和增加一个RS485接口成本一样?

这就是CANWeb!!比CANOpen更好的CAN现场总线技术,免费提供冗余双CANWeb开发板C++Keil源程序;

用户可在此CANWeb开发板的PCB文件及Keil源程序基础上,轻松、快捷开发自己的产品,如多通道DI、DO、AI、AO模块、温度、压力现场智能仪表、电动调节阀、电量表、RS485网关(可与RS485的设备通信) 等设备。

CANWeb总线是微群电子依托交通大学,总结多年大型电厂控制系统IO模块的设计、生产经验,利用先进的电子技术,结合 CAN总线 、以太网的优点,扬长避短,精心设计出高性价比的现场总线网络集成技术CANWeb标准(类似CANOpen、Devicenet标准)。

CANWebSTMF105开发板从站采用STM32F105RBT6芯片,板上支持冗余双CANWeb,4个DI,4个DO,1个AI,1个AO;
** 通过MST模块的Web页面,用户可实时监视、控制开发板从站上的DI\DO\AI\AO硬件接口;
** 通过MST模块的Web页面,用户可实时监视、控制最多48个开发板从站内部WORD变量;
** 通过MST模块的Web页面,用户可配置最多72个开发板从站内部WORD配置参数,配置参数可掉电保存;
** 通过MST模块的以太网或RS485 Modbus协议,用户可与最多98个开发板从站实时交换数据。
下图CANWeb单网结构:SIOx 为 多个CANWeb开发板从站,MST模块一般配一个

CANWeb冗余双网结构:CANWebSTMF105开发板:CANWebSTMF105开发板套件

   用户可在开发板的PCB文件及Keil源程序基础上,快捷开发自己的产品,如多通道DI、DO、AI、AO模块、温度、压力现场智能仪表、电动调节阀、电量表、RS485网关(可与RS485的设备通信) 等设备。

网友A(2017-03-13):
CANWeb技术推广2个方向:

(1)基于CANWeb技术的标准产品开发及推广;

(2)根据客户要求,开发、定制基于CANWeb总线技术的产品。

     定制CANWeb产品客户利益保护措施:

      **客户提供定制产品的外壳及外壳标识;

      **根据客户外壳尺寸重新设计PCB板,PCB板上可加上客户的单位信息;

      **调试软件、模块的Web页面,可增加客户的单位信息;

      **客户定制的产品,会专门占一个CAN网络域ID,保证与非贵公司的产品不兼容,保护客户的利益。

欢迎 自动化工程公司、仪表生产厂家 定制基于CANWeb技术的 IO采集模块、现场总线智能仪表、仪器。

CANWeb技术转让:

    基于LPC11C14LPC1768从站 的技术转让(含PCB、源程序);

    基于 LPC1768主站 的技术转让(含PCB、源程序、配置软件源程序);

请留EMail邮箱或旺旺在线索取:

欢迎技术交流、产品询价:旺旺_手机13917492379  叩叩_515192147 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