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L 00062型变频器应用故障求助

楼主(2015-07-30):
vacon NXL变频器下载应用程序后报54号故障,复位无法解决;面板显示数值一直跳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硬件损坏。建议联系伟肯当地服务工程师或者代理商。

故障常见于对控制单元中板件的热插拔之后。选件卡不可热插拔。如需更换,要先断电,并小心静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