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烧嘴要知道哪些参数?

楼主(2015-07-30):
请问设计一个烧嘴需要知道哪些参数呢?除了点火枪和火检、烧嘴还需要哪些配件?

楼主:
为什么没人理我、来人教教我吧

网友A:
烧嘴是什么 ?? 类似于锅炉点火系统? 推进器 油枪 / 我说的有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嘴是什么 ?? 类似于锅炉点火系统? 推进器 油枪 ...

就是一种燃烧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