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触屏及mm440的问题?急

楼主(2015-07-30):
请教各位两个问题:

 1,选了一个cpu312c和西门子触屏精简系列KTP 1000 Basic color DP,准备走profibus线缆作为两者间的通讯,请问可行吗?另外plc距离触摸屏大概有120米左右远,请问这么远的距离走profibus通讯可行否??换成以太网通讯是不是必须配以太网模块?

2,有几台mm440的变频器,看手册上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可以为-10v—+10v输入,是不是表示该模拟量不仅能改变速度还能改变方向,即正值时正转负值反转??如果是的话那在0v左右飘移时电机该怎么动?另外我的变频器距离电机大概有80米左右,需不需加滤波或其他装置??

 请做过的高手给出肯定的答复,跪谢!

网友A:
 1,选了一个cpu312c和西门子触屏精简系列KTP 1000 Basic color DP,准备走profibus线缆作为两者间的通讯,请问可行吗?另外plc距离触摸屏大概有120米左右远,请问这么远的距离走profibus通讯可行否??换成以太网通讯是不是必须配以太网模块?

两者都有DP口,就可以走DP通信,其实DP就是485通信,120米是没问题的。

如果两者走以太网的话,直接拉网线,120米估计不行。所以还是DP方式。

2,有几台mm440的变频器,看手册上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可以为-10v—+10v输入,是不是表示该模拟量不仅能改变速度还能改变方向,即正值时正转负值反转??如果是的话那在0v左右飘移时电机该怎么动?另外我的变频器距离电机大概有80米左右,需不需加滤波或其他装置??

变频器不是太了解,模拟量输入只是改变频率,至于方向就不清楚了。

网友B:
模拟量-10-+10表示正的时候正传,负的时候反转;如果有零飘可以试试零伺服功能(利用自带的或者自己做)

网友C:
懂了,多谢两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