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旋转型伺服问题??

楼主(2015-07-30):
  请教各位,选了几台安川旋转型伺服,现准备用模拟量速度控制方式来控制一平台的升降(模拟量做调速),请问在此方式下能否知道平台运动的距离?即模拟量速度控制时能否知道位移??

  若不能,用位置控制模式是不是可以,脉冲频率做调速?但这样是不是必须添加高速模块?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1,速度控制时,可以通过PA0,PB0,PC0输出脉冲计数来记录当前位置。

    2,位置控制可以的,上位需要有脉冲输出功能,伺服自带位置控制功能。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1,速度控制时,可...

多谢解答!!果然安川的服务好。伺服搞的少,想再请问一下:1,也就是说模拟量速度控制时也可以知道位置是吗,此时上位机plc只需有高速脉冲输入模块来记录PA0,PB0,PC0的脉冲就可知道位置是这样吗??另外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能共享一下啊?  2,请问在做位置控制模式下,控制一台安川伺服时可不可以用一个plc高速脉冲输出点给脉冲、一个普通数字输出点来给方向,即一台伺服发脉冲用plc的两个点一个高速脉冲输出点和一个数字点??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1.  是的,详细请参考用户手册。

    2.  如果是符号+脉冲控制方式可以这样做。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