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数据源参数不能生成一个连接

楼主(2015-07-30):
最近看力控的教程,然后一边看一边做,在做到报警记录输出到数据库的时候出现问题了。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在创建数据源后,就弹出创建数据源参数不能生成一个连接

网上到处找也没找到原因。我想应该还是我数据库软件的问题吧。在此论坛围观很久,今天第二次发帖,望大神来解救我一下吧

网友A:
我没遇到这种问题啊,好好从新设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遇到这种问题啊,好好从新设置下

是的,应该和力控关系不大,怀疑是office。也没办法哦,只能一边等其他大神过来解答,一边自己摸索摸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遇到这种问题啊,好好从新设置下

找到问题所在了,应该是要用力控7.0就行了,现在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