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安卓工业平板电脑

楼主(2015-07-30):
  Android工业平板电脑
  产品介绍
  广州市微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MicroEmbeded Computer Technology CO.,Ltd
  功能概述
  微嵌国内通用安卓
  开机时间
  30秒内
  60秒以上
  液晶屏 7"TFT真彩液晶屏(16:9比例), 7"TFT真彩液晶屏(16:9比例),分辨 分辨率  800×480  率  800×480 电容屏 电阻屏
  CPU  4核1.6G 单核600M
  RAM 1G  DDR3 512M  SDRAM
  FLASH 8G  EMMC 512MB  SLC  NandFlash
  串口 4路串口 有两路485 2路串口
  以太网口 10/100/1000M 10/100M
  WIFI 可选 无
  音频 有 有
  1 液晶屏: 7"TFT真彩液晶屏(16:9比例),分辨率 800×480
  触摸规格: 工业电容屏和电阻屏可选100万次以上(笔尖0.8m㎡打键荷
  重250克力,打键速度2次/秒)
  2 CPU: 4核1.6G 是基于32位RISC架构设计,它采用28nm技术工艺
  3 FLASH: EMMC  8G
  4 系统版本号:Android 4.4.2
  5 四路带隔离的3线RS-232串口
  (COM1,COM2,COM3,COM4),其中二路
  (COM1、COM2)可以作为RS-485总线接口
  1 一路USB Device接口,支持与PC机同步通信和
  联调应用程序
  2 两路USB Host接口,支持鼠标、键盘、U盘等设备
  3 一路10/100/1000M的以太网络接口
  4 SD/MMC接口,支持SD卡和MMC卡
  5 音频输出接口
  6 DC12V~24V,带隔离电源输入接口,可靠性更高
  7 其他: 内置RTC实时时钟(可断电保护) 内置蜂鸣器,提供函数控制发声; 防浪涌、防雷击、防反接、过流保护、宽电压
  适用于智能家居、环保检测、工业控
  制、车载系统、安全监控、仪器仪表、医疗 器械、检测设备等各个方面。
  支持CAN方便客户构建现场总线网络。
  工作条件
  工作温度:-10℃-60℃ 存储温度:﹣20℃-70℃ 工作湿度:20%RH  –95%RH,不可结露
  1、 CANL接口
  3、 GND
  5、 RS-232接口COM3-TX
  7、 RS-232接口COM4-TX
  9、 RS-485接口COM2-485A
  11、 RS-485接口COM1-485B
  2、 CANH接口
  4 、RS-232接口COM3-RX
  6、 RS-232接口COM4-RX
  8、 RS-485接口COM2-485B
  10、 GND
  12、 RS-485接口COM1-485A
  接口定义
  RS-232接口
  Android  工业平板电脑有四路串口,支持最高波特率115200bps。对应Android驱动的设 备号为COM1 ~ COM4。注意:COM1、COM2 有两种输出方式RS-232和RS-485。
  RS-485接口
  RS-485接口对应Android的设备号为COM1、COM2。和COM1/2 的RS-232接口是同一 个UART端口(只是不同的输出方式)。
  CAN Bus接口
  Android单板电脑上提供一个CAN-Bus接口和CAN-Bus的驱动程序,支持最高1Mbps波特率。 如果用户需使用CAN-Bus,需要另外选配。注意:CAN-H 和 CAN-L之间内部没有终端电 阻,用户需根据实际情况添加一个120欧终端电阻。
  电源接口
  电源接口如右图所示
  随机光盘附有丰富的开发例程:串口通信、网络通信等(原程序使用 Eclipse开发,导入Eclipse中稍加修改即可编译运行)。
  2.1准备步骤
  n2.1.1  安装Android驱动
  Android工业平板电脑首次与电脑连接会提示“未能成功安装驱动”。因此我们 需要手动安装驱动。打开附带光盘中【USB驱动包】文件夹,运行【WanDouJia】程序, 即豌豆荚应用程序,安装好后运行豌豆荚,该程序将会为您的电脑自动安装驱动。注意
  ,安装驱动时应确保您的电脑保持与平板电脑连接,开启USB调试,并且确认电脑未和其 他Android设备连接。
  2.1.2 配置开发环境
  1 解压开发软件Eclipse;
  2 解压开发Android所需工具SDK;
  3 安装开发Android所需工具JDK;
  4 设置Eclipse软件。
  2.2 Eclipse开发
  只要您按步骤一步一步完成,很快您亲手写的Android应用程序将会运行 在Android工业平板电脑上。
  2.2.1  创建一个新的Android工程 打开Eclipse目录下【Eclipse
  】应用程序,找到【File】→
  【New】→【Android Application  Project】选项并 点击,如右图所示:
  点击后将会弹出提示框,通
  过一系列的设置创建我们想 要的工程,首先我们需要给 工程命名,并设置Android 版本,然后点击【Next  >】 按钮,如下图所示设置即可:
  继续点击【Next  >】按
  钮,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是让我们设置工
  程的图标,在这里我们 继续点击【Next >】按 钮。
  然后是设置一个
  Activity,我们选择创 建一个空的Activity, 选择【Empty Activity】,继续点击
  【Next  >】按钮,如下 图所示:
  最后点击【Finish】按 钮完成工程建立,如右 所示:
  通过上述步骤后一个新的Android工程已经建立完毕,最后Eclipse界面如下图所示:
  2.2.2  在Android工业平板电脑上运行程序
  点击上方的运行按钮,如下图所示:
  提示运行方式,选择第一个选项【Android
  Application】选项后点击【OK】按钮,如 右图所示:
  此时工程已经在我们的Android工业平板电脑上运行成功,如果弹出如下对话 框,不必理会,点击【OK】即可。
  工程在平板电脑上运行效果:
  1.安装Xamarin Studio以及Xamarin相关组件
  1.1安装Xamarin  Studio
  双击运行Xamarin Studio安装包,点击下 一步:
  点击下一步:
  点击安装:
  等待安装完成:
  完成安装:
  1.2安装组件Xamarin.Android
  双击Xamarin.Android安 装包,点击下一步:
  选择同意协议,点
  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点击安装,并等待
  安装完成:
  完成安装:
  1.3安装Gtk组件
  双击运行Gtk安装 包,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点击安装,等待安
  装完成:
  完成安装:
  2.Xamarin  Studio破解
  解压XamarinCrack.rar压缩 包,得到Xamarin  Crack文件夹:
  复制Xamarin  Crack文件夹中
  mandroid.exe应用程序复制 到C:\Program  Files (x86)\MSBuild\Xamarin\And roid目录下:
  选择复制和替换。
  打开开始菜单,输入cmd后按回车键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
  2.4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
  cd C:\Program  Files (x86)\MSBuild\Xamarin\Android
  按回车键后再输入:
  mandroid.exe  --activate --activation-name=b4a  --activation-phone=b4a  --activation-
  company=b4a  --activation-code=b4a  --activation-email=b4a
  按回车键后再输入:
  mandroid.exe  --entitlements  >  "%temp%"\mfa.txt
  按回车键后再输入:
  type "%temp%"\mfa.txt
  如果出现类似于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MonoAndroid
  Priority2014-08-26T05:52:36"的形式则表明注册成功。
  过程如右图所示:
  安装
  Xamarin  Studio以及Xamarin相关
  组件
  破解
  Xamarin  Studio破解
  安装
  Android开发必备工具
  初始设置 Xamarin Studio初始设 置
  第一个
  Android程序
  3.安装Android开发必备工具
  必须的工具有SDK、JDK、 NDK
  3.1在D盘新建文件夹 AndroidTools,将SDK、 NDK解压到此文件夹。如
  下所示:
  安装
  Xamarin  Studio以及Xamarin相关
  组件
  破解
  Xamarin  Studio破解
  安装
  Android开发必备工具
  初始设置 Xamarin Studio初始设 置
  第一个
  Android程序
  3.2安装JDK
  双击JDK安装包开始 安装,等待一段时
  间后进入安装界面。
  安装
  Xamarin  Studio以及Xamarin相关
  组件
  破解
  Xamarin  Studio破解
  安装
  Android开发必备工具
  初始设置 Xamarin Studio初始设 置
  第一个
  Android程序
  点击下一步,进入安装地址设置界面。
  同样注意安装地址的选 择,建议与其他两个必须 工具放在一起。点击下一
  步后即开始进行安装。
  安装
  Xamarin  Studio以及Xamarin相关
  组件
  破解
  Xamarin  Studio破解
  安装
  Android开发必备工具
  初始设置 Xamarin Studio初始设 置
  第一个
  Android程序
  安装过程中会弹出第二个安装程序提示我们安装JAVA。点击下一步即可
  安装完成后点击关闭即可。安装好后应如下所示:
  4.Xamarin Studio初始设置
  打开Xamarin  Studio,点击工具栏下的Options选项,如下所示:
  找到Android设置栏,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此处需要设置第三节中必备工具的三个工具的路径。
  点击浏览找到相应文件夹或直接输入路径皆可,设置好后应如下图所示:
  5.第一个Android程序
  点击文件栏下New分栏里的Solution选项,新建一个工程,如下图所示:
  选择C#栏下Android选项,然后选择右边的Android  Application选项,并为工 程取名test。
  点击OK后用USB数据项将开发板连接电脑
  ,连接好后直接运行工程,运行按钮位于 左上方文件栏下面,如右图所示:
  选择开发板设备,并点击OK,如右图
  所示:
  稍等片刻后即可在开发板上看到此工程成功运行,如图所示:

网友A(2016-01-04):
怎么玩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