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5-07-30):
请问下各位大神,松下FP0R怎么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详细在哪里设置不一样,谢谢

网友A:
有能力的赶紧回复,本人页学习学习,谢谢啊。

网友B:
    我也不会,上次也问个 FX 如何控制其正反转的事情

网友C:
使用相对或绝对指令即可。

网友D:
在指令控制代码里,正转ON+反转OFF和正转OFF+反转ON就是控制正反转的,还可以选择加计数和减技术

网友E:
给驱动器的方向端电,然后在给脉冲端发脉冲即可

网友F:
首先要看你用什么接线方式;接线方式:有双脉冲和脉冲+方向;接好后,你的PLC也要设置成一样,如何运动控制的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G:
松下FP0R步进电机控制指令一般都是用F171 SPDH,用别的什么高级指令的不必往下看,这个指令手册里讲的也是很详细的,但对于初次接触松下控制概念的人肯定不知道怎么写参数。上图,有点丑 大家凑合着看脉冲输出有PLS+SIGN也就是---脉冲Y0 + 方向Y1通道0的-----通道2的是Y3 和Y4---。另外就是CW/CCW这种是双输出也就是Y0 Y1根据需要的方向都会输出脉冲,第二种方法还是别用的好,看着就复杂那么一丢丢(正转Y0发脉冲,Y1 OFF  /  反转Y1发脉冲,Y0 OFF)。两种方法的接线肯定是不一样的,不会的人自己再发帖求助!!!------认准主题不跑偏-------------第一种剩下的就是参数设定了,又分相对、绝对,这两个的区别太小儿科,也不多说,再细分就是--正转ON反转OFF和正转OFF反转ON--了,首先电机的正反转是根据你设置的     目标值的正负数(相对控制)   或者    与当前值的比较大小(绝对控制)。若你是相对控制,代码是 02 ,目标值是 -1000,则Y0发出1000个脉冲值,方向Y1 ON也就是输出1,电机反向旋转1000脉冲的距离,同时(DT90044 DT90045)由x(随便什么数)再减1000。若你是绝对控制,代码是 13 ,目标值是 -99,,当前值(DT90044 DT90045)是1000,则Y0发出1099个脉冲值,方向Y1 OFF也就是0没有输出,电机反向旋转1099脉冲的距离,同时(DT90044 DT90045)由1000减为-99。-----<此处内容被屏蔽>授人800自涨1000<此处内容被屏蔽>------说的有点啰嗦了,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H:
指令手册应该有说明,多看看

网友I(2016-11-12):
我汗个先!楼主自己不会连171的指令都没看吧!以后有问题先看下说明书好不!你去看手册171的说明,里面有控制代码!看你用的是相对值还是绝对值的控制。根据方式 不同控制也不同 ,相对值,直接给正负脉冲就 正反了,绝对值就看你目标值比当前值大还是小决定他的正反了。如果是起始的正反转就多了,可以改驱动器,也可以改171的控制代码1112或者1110,你自己去看手册去

网友J(2017-06-23):
引用 网友A:
有能力的赶紧回复,本人页学习学习,谢谢啊。

网友K:
在指令控制代码里,正转ON+反转OFF和正转OFF+反...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有能力的赶紧回复,本人页学习...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有能力的赶紧回复,本人页学习学习,谢谢啊。

网友M(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N(2020-07-30):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O(2021-03-27):
引用 网友I:
我汗个先!楼主自己不会连171的指令都没看吧!以后有问题先看下说明书好不!你去看手册171的说明,里面有控制代码!看你用的是相对值还是绝对值的控制。根据方式 不同控制也不同 ,相对值,直接给正负脉冲就 正反了,绝对值就看你目标值比当前值大还是小决定他的正反了。如果是起始的正反转就多了,可以改驱动器,也可以改171的控制代码1112或者1110,你自己去看手册去

下载学习,。谢谢大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