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磁阀符号哪位是常态位?

楼主(2015-07-30):
这个阀,左边是锁镙丝封住,右边接一个电控,哪个位是常态位,左中右?

网友A:
这是一个两位四通电磁阀,失电时靠复位弹簧复位,A-P,B-T是常态,电磁阀通电时,A-T,B-P联通,实现换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两位四通电磁阀,失电时靠复位弹簧复位,A-P,...

 什么时候中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