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PLC程序注释1

楼主(2015-07-30):
     L     #OB1_SCAN_1

      L     1

      ==I

      =     M      0.5

帮忙注释一下这段程序

S7-300PLC

网友A:
  L     #OB1_SCAN_1  //装入OB1的临时变量

      L     1

      ==I       //如果OB1的临时变量=1,即完成暖重启

      =     M      0.5  //将M0.5置1

楼主:
引用 网友A:
L     #OB1_SCAN_1  //装入OB...

zyq123456?

网友(2017-03-23):
请问老师 OB1=1 2 3 4 5 时是系统自动运行的吗,如果不加这段程序会怎样  刚学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