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FP-X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5-07-30):
请问一下各位朋友 ,我用编程口连接FP-X,用RS232连接到电脑 ,但是下载程序失败,在线也不行,我想问一下,这种编程口通信需要在松下软件上设置什么吗?比如选择一下通信模式,因为PLC上有两种口,一种是编程口,一种是USB,还是说需要在电脑上设置一下RS232口的设置?另外想问一下,FP-X软件上的COM1口和COM2口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下载程序需要看你的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的232是哪个COM口,然后再在FPX软件中设置通讯口

网友B(2016-04-29):
检查你的USB-转232接口是COM哪个口。然后软件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