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 s7-300 M线圈自保持触点工作不正确

楼主(2015-07-30):
M0.1线圈通电,它的常开触点不是应该闭合通电吗??

网友A:
可断开在线,在连接在线试试。

或者:监视M地址的值。

网友B:
    亲,你这个 M0.1 不能自锁,可能是因为 M0.1 有多处输出吧,检查在程序中还有 M0.1 输出的地方 !

    从程序中看这个是可以自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亲,你这个 M0.1 不能自锁,可能是因为 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你这个 M0.1 不能自锁,可能是因为 M...

谢谢大神解答,确实是多点输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