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PLC控制步进电机(含有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5-07-31):
s7-200 smart PLC控制步进电机(含有伺服驱动器),,三个步进电机上面对应三个驱动器,现在需要三个轴XYZ

做直线运动,不需要搞什么插补算法,只需走坐标就可以了,从A点移动到B点,先走X轴。然后走Y轴,最后Z下来,然后再次回到初始点,然后做同样的动作,

新手,刚学PLC,这个怎么办啊,大神们

网友A:
这个直接使用顺序编程应该可以了吧~

其实,我也不太懂,帮顶吧~

欢迎加入QQ群  工业自动化①群 134682493

网友B:
顺序编程再循环,既然是三个电机,应该是三个方向的,一个一个写再循环就可以了,往前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序编程再循环,既然是三个电机,应该是三个方向的,一个...

刚学习就要上项目,感觉没有系统的概念,完全是在局部操作一个一个的步进电机,

网友C:
我发现很多大师都不怎么来了,,鸡汤少了

网友D(2018-07-24):
这个应该只需要按顺序编号程序加个循环就行了

网友E(2019-12-1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