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的断条改进方法

楼主(2015-07-31):
  1)在鼠笼条和端环整体连接处加强机械强度,避免转子鼠笼条断后翘起扫膛,利用制作合适尺寸的钢环或无纬环氧玻璃丝带及钢线绑扎来增加转子端部鼠笼条和端环的机械强度。对于转子直径较小,可以不扎钢线或无纬玻璃丝带,而用一个钢环,包以绝缘,置于端头,用玻璃丝带扎牢,再浸漆烘干。

  2)对于鼠笼条在铁芯槽内松动的转子,必须制作比原铜条尺寸略大的铜条来打进槽孔,槽孔和铜条夹紧没松动、翘起。

  3)避免电动机超载、频繁短时间开启,改善电动机运行工况,制定合适的运行方式,保证电动机的安全运行。

高压电动机鼠笼转子断条技改工艺

  1)更换断裂的转子铜条。如果铜条断条或裂纹在槽内,首先用铣床铣去端环上对应孔洞内的焊接部位,用与槽型匹配的钢杆顶出断裂的导条,仔细吹扫铁心槽,检查槽内清洁无杂物。再以重新定制的铜条(尺寸略大一点) 打入转子槽内。

  2)笼条与端环焊接,钎焊前彻底清理焊接部位,打好45°坡涂上溶剂进行施焊。为了减少内应力和保证强度,要低温钎焊,且均匀加热,当温度达到800℃时,用45%银钎料银焊条焊接,以减少接触电阻;将银焊条触及接头处,让钎料溶化并逐渐填满间隙,焊接4~5 个接头后,转180°后再焊接另一面的接头,要交叉进行焊接,以减少焊接后的残余应力。钎焊后,当端环冷却到180℃时,用10%的柠檬酸水溶液洗刷,并吹干。

  3)防护环采用磁性钢环,工艺要标准,采用热套法装入。厚度为2~3mm,厚度不得超过铁心外圆。

  4)无纬玻璃丝带绑扎。用厚度为 0.17mm 宽度为 25 (或 15)mm无纬环氧玻璃丝带绑扎。将转子安放在绑扎机上,通过拉紧装置将无纬玻璃丝带拉至转子,调整好合适的拉力及转速,然后进行缠绕绑扎,绑扎厚度不得超过转子铁心外圆。无纬玻璃丝带浸漆烘干固化后,用小榔头敲打可发出清脆的金属声为合格。用锉刀锉平箍环。

  5)转子进行动平衡校验。

转子改造后的效果

  1) 逐步改进后转子断条故障情况见表。

  2)电动机转子经过改进后,效果良好,运行至今没有出现过鼠笼条断条故障。

  做好电动机的定期检查和维护工作,及时判断故障原因,进行相应处理,是防止故障扩大,保证电动机安全运行,延长使用寿命的有效措施。

网友A:
学习了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