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驱动AL31报警求助

楼主(2015-07-31):
今年5月份小弟公司设备上面用的一款MR-J2 40A驱动,电机型号:HA-FE23G现出现走行过程中突然卡住停顿再动作情况,严重时出现AL31报警;出现了故障后也做了如下对策:1.更换同型号的驱动,问题依旧。2.更换编码器线,故障依旧。3.更换同型号的电机,故障依旧。4.驱动器至电机侧的电源线也更换了。5.编码器内的加减速参数也试着修改了,但电机走行的位置发生变话,不能变更。后来实在没办法,检查机械方面,断电后机械拖动也没什么问题,把电机从机械上面拆下来空转没有卡住的状况,后来把直线导轨上面的2个滑块全部更换了,症状减轻很多,且发生频率也少了。

知道7月中旬,发现这样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了,每动作一次都会有卡住的状况,且都是发生在一个方向动作时发生。

还有出现这样的状况和定位模块有没有关系呢,现在唯一的就是定位模块没有更换试验;

求助,忘好心人帮帮忙答复;

网友A:
看看这个报警代码什么意思,再对症处理,不要盲目的换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