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一谈-----步进流程控制与互锁流程控制的区别

楼主(2015-07-31):
我常用三菱plc编程,设备无论大小只要是多步动作的都用步进指令stl做运行状态控制。最近看了些别人的程序,特别是韩国的设备也是三菱plc,他们都用互锁控制流程,给我的感觉是“高深莫测”,也就是咋一看不知所云,可读性易读性不好,占用太多辅助继电器。我也看了一些运行复杂的国内设备,程序也是互锁的,听说是有十几年经验的高手编的(只见到程序没看到人,不然找他请教就不用发帖了)。为什么一些厉害的电控人员都喜欢用互锁控制,我总觉得步进指令更方便易懂。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了解的同行说说两者各自的优缺点,共同学习。

网友A:
我是进来学习的~

互锁是不是能提高程序的稳定性呢????

网友B:
我估计楼主做的程序都不大,也不是很复杂,我一般也用互锁控制流程编程,无他,修改方便,STL编复杂的程序有局限性,比如跳转,中断等不是很方便

网友C:
我都用互锁,编写时自己也觉得挺复杂,但用互锁可以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也能写出更强的功能来。总之,有进退自如。

我倒还羡慕用步进流程写程序的人呢。

网友D:
不用步进流程写出现的大多会用上互锁,

楼主:
嗯,我们公司是做小型单体设备的,程序一般不会超过一万步,也没有通信什么的,是不复杂。听大家这么说,我看还是有必要学习一下互锁程序了,其实我内心是拒绝的,得加点特效,不然难搞。

网友E:
我想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互锁。

是不是像按钮启停电机正反转这么的接触器线路叫做互锁?

如果是,那么我却是在日本日型、后藤压机上看见过这样的程序。程序梯形图打印成A4纸单面80毫米厚。总体都是使用接触器自锁互锁这样的结构的程序。该PLC是有大量常规功能指令的,可作者偏偏使用最最最简易的触点线圈指令。

这种程序无论任何PLC都适用。这指令什么PLC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