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双驱轴位置偏差过大

楼主(2015-07-31):
安川电机一动就会出现双驱轴偏差过大,伴有震动响声。伺服驱动器也没有出现报警代码。麻烦大神为小弟解答下!跪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首先你先调整伺服参数,PN100和PN102(调小),

     如果还有问题请把驱动器型号记录一下。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2015-11-21):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首先你先调整伺服参数,PN100和PN102(调小),     如果还有问题请把驱动器型号记录一下。 此致----------------------------------------------------------------------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9:00~11:30/12:30~16:30安川电机主页→http://www.yaskawa.com.cn ----------------------------------------------------------------------

请问调整刚性的时候出现图片这种警告是什么意思呢?是说驱动器和电机不匹配吗?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驱动容量是1.5KW,电机额定输出为1.3KW,因此驱动器和电机是匹配的。

       无法从错误代码看出是何种报警,请告知伺服面板上的报警代码,才能给出解决方案。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