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壳式断路器的安装使用与维护的说明

楼主(2015-07-31):
塑壳式断路器主要用来分配电能和保护线路及电源设备免受过载、短路、欠电压等故障的损坏。安装使用维护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安装前腰核对铭牌上的参数与实际需要是否相符,将断路器垂直固定在安装板上。

  (2)板前接线时,选用对应截面积导线,剥去适量长度绝缘外层,插入线箍的孔内,将线箍的外包层压紧,包牢导线。然后,将线箍的连接孔与断路器接线端用螺钉紧固。连接铜排时,应先把接线板固定在断路器上后,再与铜排固定。板后接线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投注的要求固定在接线板上。

  (3)断路器在投运前,要仔细检查固定连接部分是否牢固,并保证操作机构处于灵活状态。

  (4)断路器出厂时已确定准确,使用中吧可随意调节。线路发生过载或短路故障断路器动作后,应先排除故障,再进行合闸操作。

  (5)断路器在使用期间应进行周期性检查,要定期对传动部分加润滑油,同时清除外壳灰尘,消除灭弧室内壁和侧片上的金属颗粒及黑烟灰。

网友A:
安装要规范,寿命会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