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5-07-31):
新手入门,有哪位大神帮帮讲 一下,我用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程序和接线如下,但为什么电机就是不转,而且还保持扭矩的,单片机高电平原有4.5V,但用万用表测PUL+和PUL-好像只有3.4V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如果是该怎么解决,帮一下感激不尽!好急~~~

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1=P1^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y;
 for(;x>0;x--)
 {
  for(y=0;y<124;y++);
 }
}

void main()
{
 while(1)
 {
  P10=0;
  delay(1000);
  P10=1;
  delay(1000);

P11=0;

P12=1;
 }
}

网友A:
单片机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控制器端的使能ENA端子,脉冲端子PUL,方向端子DIR,有没有正确接线?电机的A+A-B+B-接线确定无误?图片上看你的接线有点少,具体也看不清楚,不好断定。——————————————————————————————————————————————————————————————我常用雷塞的步进,plc控制的,plc发低电平的,雷塞资料上说是脉冲端子高电平至少3.5v的,你有dc24v的电源,直接接上高电平,但是要加电阻的,应该就行了。

楼主:
对: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控制器端的使能ENA端子...

就是按照说明书上接的,反复检查没发现有问题,不知脉冲信号的宽度有什么要求,所以在程序里,直接延迟1000,大电源是36V,至于单片机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确实不懂,因为程序输出的是脉冲才能驱动,只是驱动器的公共端接的是VCC高电平。说明书的接法是这样的:

实际是这样接的:

然后,PUL-接的是P11口,PUL+接的是P12口,使能端没接。就是动不了,您说要接电阻应该接在哪里,接多大的电阻好?谢谢

网友A:
嗯,接线思路是对的,这种接线至少电机会激磁,也就是上电后电机不能用手自由转动。我给你说两种————————————————————————————————111111111111111111,接线不变(电机一定能激磁,不然是接线有错误),程序改动为

void main()
{
 while(1)
 {
  P11=0;
  delay(这个值自己准确计算一下,不要太小,假设脉频率500hz(100,200,5000都可以),此处延时为0.001s,参照单片机晶振频率机器周期什么的(以前学的忘的差不多了)换算成具体数值。真不会算自己随便设成1000,200,10000,10……多试点也行);
  P11=1;
  delay(同上值);

  P12=1
 }
}

————————————P10不知道你干嘛的,我姑且认为可不加。————————再不行可以私信我,细聊第二种方法。

网友B: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pul+是没接的吧,程序里我估计你应该是打算把p10作为方波输出脉冲,单片机输出是程序写的,步进电机脉冲过低也是动不了的,不知道p11,p12是什么意思,而且你知道高电平是什么吗?

网友C:
51单片机5V供电,如果用万用表测PUL+和PUL-好像只有2.5V左右,这样才证明脉冲产生成功,要不然硬件和程序都有问题!!!!!!!!!!

网友D(2016-03-06):
能加个好友么?我也在做这个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M542驱动器实验!有些像请教一下

楼主(2016-04-08):
对: 可以啊,但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掌握,这个技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楼牛气~

网友G:
我现在也要做一个这样的项目,但是导师让我用plc控制,我不知道单片机控制能不能行啊,我控制的电机是57hs21,驱动器也是DM542,是不是单片机输出的驱动电流比较小,不适合这个驱动器啊,我明天找导师问问,看看能不能不用plc,我没学过plc啊。

网友H(2016-05-08):
引用 网友D:
能加个好友么?我也在做这个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M542驱...

QQ2804632596,求加好友,我现在也在做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I(2016-06-26):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也要做一个这样的项目,但是导师让我用plc控制,...

单片机不能控制这个驱动器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可以啊,但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掌握,这个技术

能加个好友么    我现在正在做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的测试。

网友K(2017-03-22):
你好,你的实验成功了么?

我也在做,交流一下

网友L(2017-08-24):
你好,你的实验成功了么?

我也在做,交流一下

不用买的那种驱动我能做到  ,用这种买的驱动,还没理解

网友M(2018-04-11):
回复内容: 对:龙腾天宇单片机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控制器端的使能ENA端子...内容的回复!  我第一次用雷塞的,有很多不懂的,想问问您方向端子dir的控制程序怎么写,指导一下可以吗

网友N:
个人承接开发:1,各类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等设计开发生产;2,各类单片机项目开发51、AVR、430、ARM、DSP产品开发生产;3,工业自动化设备开发、技术更新、产品迭代;4,工业各类采集、通信、数据处理方案设计,板卡生产;5,电路板批量焊接、调试服务。我们的优势:1、开发周期短,拥有大量的成功案例和解决方案;2、产品性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在产品抗干扰方面有大量经验;3、低成本,成功设计过大量批量生产且低成本的产品。联系电话:15214333517,QQ:384560007,欢迎您的咨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