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17-2DP如何使用远程io,具体接线方式

楼主(2015-07-31):
如图所示,菜鸟在做一个西门子实验盘,对远程IO模块不太熟悉,想知道如何接线选型,求各位大神知道!

附送资料!!!!!!

网友A:
这是实验设备还是?

网友B:
完成通讯后能否发一个与变频通讯程序啊。最近一个项目需要

网友C:
    自己做实验设备台 ? 强大!

    搞个 ET 200 子站拖着这些 S7 300 的 I/O 模块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既然是做实验,就不要用西门子自己的远程IO,用其它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实验设备还是?

自己做的实验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成通讯后能否发一个与变频通讯程序啊。最近一个项目需要

我也是菜鸟,正在不断尝试!!!!这个ET200不怎么会用。。。。求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做实验,就不要用西门子自己的远程IO,用其它公司的。

现在我连西门子的远程io都不怎么会,你会吗?可以留邮箱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实验设备台 ? 强大!    搞个 ET 200 子站拖着这些 S7 300 的 I/O 模块不就可以了吗

可以留邮箱吗?我不太会,第一次做!!?

网友E(2015-10-07):
s7 317 2DP可用IM153-1做 首模块把模块化的 I/O 设备 ET 200M 连接到 PROFIBUS DP 现场总线,这样S7 317 2 DP就可以访问分布式IO模块

网友(2018-05-30):
现在我连西门子的远程io都不怎么会,你会吗?可以留邮箱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