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如何手动放置多页报表

楼主(2015-07-31):
请教,eplan 如何手动放置多页报表。我每次手动放置都只有第一页,请问如何把第二页,第三页也弄出来?

网友A(2016-08-30):
应该是手动放置嵌入式报表,然后筛选/排序页面中的筛选器选项来筛选把。设置好每一页的筛选条件来筛选报表,分别把报表放置到个各个页面上

网友B(2020-03-13):
LZ 你找到了原因了吗我也是选了好几个,然后只能放第一个表格,比如端子图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 你找到了原因了吗我也是选了好几个,然后只能放第一...

我刚试过,不合并就可以连续手动放置端子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