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DOP B 07 S410 歷史緩衝區問題

楼主(2015-07-31):
希望由PLC D0 來觸發歷史緩衝區取樣

總共12筆

但是 D0 怎麼設值 啟動取樣?

我的理解是:

bit0=1 D0=1 編號1取樣

bit1=1 D0=2 編號2 取樣

bit2=1 D0=4 編號3 取樣

.

.

.

.

.

bit11=1 D0=1024 編號12 取樣

但是不行~請問哪裡錯誤?

网友A:
控制寄存器的地址定义是对的,但你定义了12个缓存区是做什么?,连续地址的话用一个缓存区,数值单位选成1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