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20MA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5-07-31):
现场有一台ABB510变频器,从中控室过来的电流信号控制频率,最近频率有点不正常。发现过来的电流信号无电流信号,测量直流电压却高24V。而中控室给定的信号为50HZ,理论到就是20MA的。 到了现场没有电流信号,而 电压确有24VDC,而用万用表串在信号中进行测量时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串进去测量电流:变频器在本地控制并通过面板在运行,一串进去就会面板无显示”重新插拔水晶头都不行,换一个面板就可以了。还有就行电流信号默认是AI2的,有时候 变频器 0120 0121 都有,但是AI1并没有接。     但是变频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用AO的输出口作输入,都准的很。万用表测量也准,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模拟量受干扰,或者是PLC模块坏了,但是关于4-20MA的,测量电压是多少?

网友A:
一般默认AI2是不使用的,而且一般也是用电流信号作为传输,测不到电流信号反而测到电压信号你看下是不是测错了,虽然一般是用电压信号多也是经过把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才能用的,而且你测到的是24v的“高压”,510的辅助电压也是24v,看一下接线和测量有没有弄错

楼主:
测量的是PLC出的4-20MA的信号,有24V

网友B:
4---20mA电流环抗干扰能力非常强,控制室给出的是电流源信号,也就是在负载(变频器电流信号输入端)上形成最大4---20mA电流。比如给出10mA,如果变频器电流输入端阻抗(电阻值)是50欧姆,那么就形成10×50×10^-3=0.5V。如果阻抗是250欧姆,那就是10×250×10^-3=2.5V。

如果电流环开路了,那么电流源就提高电压直到形成需要的电流,但电压是有限的,一般最大就24V的样子,这样你在开路点就测到24V电压。

一般,接受电流信号的设备输入阻抗常用的有500欧姆(形成2----10V电压),250欧姆(这个规格居多,形成1---5V电压),还有100欧姆的,50欧姆的,10欧姆的,后面少见,在一些变送器上较多。

你这个就是开路了。

网友C:
检查一下电流信号线(以你测量出24V的点为限)应该是变频器一侧线路有断路的地方

正常输出应该是不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0mA电流环抗干扰能力非常强,控制室给出的是...

非常感谢,第五纪冰川。说的连我这门外汉都懂了,膜拜中。 后面检测出来了,是模拟量的通道坏了。 欧姆定律:I=U/R   U=IR   R=U/I     1A=1000MA   20MA=0.0020A